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信号要持续多长才能被检测到?

楼主(2007-09-05):
我做了个设计,将系统外面进来的一个信号用CPLD整成了一个时钟周期的长度,然后送入51的外部中断管脚,CPLD的工作时钟与单片机用的时钟是同步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中断引脚上输入持续一个时钟周期的信号,那么该信号能否被51识别到?我估计51的中断硬件部分功能应该是能保证只要在时钟的上升沿中断信号有效就能识别的吧!有高人的话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调调不就好了

网友B:
呵呵,随便找本51的书吧,有讲的

网友C:
Datasheet

   建议LZ最好还是看一下,所用51MCU的Datasheet为好。

网友B:
我错了 51书是将的普通51 应该如ls 说的看具体datasheet

网友D:
增强型的一般也兼容标准的51.

网友E:
lz看下时序图,就清楚了

网友F:
既然是用的边沿触发

那么时间长一点也不怕,就不用斤斤计较啦:)

楼主:
回8楼:我的问题是中断信号太短

刚好一个时钟周期.要是中断信号足够长就没有能不能识别的问题了.至于中断的时序图,51单片机的datasheet我看了不少,里面通过数据线、地址线读写外部、内部RAM(和ROM等)的时序图都有,但中断的时序图好像还没发现过.
回3楼:51的书讲中断的很多,大部分讲怎么处理中断,但很少有讲中断信号的时序要求的,我问的问题本质上是有关中断组件的硬件接口结构怎样的?

网友G:
一个时钟周期不够.

51"INT电平在每一机器周期的S5P2被采样". 你产生的中断信号除非正好落在采样点上,否则很难被采到.

网友D:
高低电平至少各一个周期...

网友F:
既然CPLD是自己做的

把中断信号延长不就得了

楼主:
回12楼:自己做的CPLD把中断延长不难

我原先想的的是直接用成熟的CPLD设计,所以没仔细想,看来只有把int信号延长了.回10楼:你说的很有道理,非常谢谢.这个问题看来是弄清楚了,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