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I/O口可以做到6个按键吗?

楼主(2007-09-06):
三根I/O口可以做到6个按键吗?不能使用地线。

楼主:
xwj,说说思路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3个口有8个状态

网友C:
用二进制表示,xxx,可以做到8个按键了

网友D:
直接用一个带AD的IO口不更好

网友A:
不接地,接上拉电阻也一样...

只不过是反逻辑布而已...

楼主:
我觉得5,6楼的思路有问题

用二进制表示,xxx,可以做到8个按键了

按照这个意思,一根i/o可以做2个按键,因为一根i/o有两个状态,那么这样不就是总有键按下了吗?

网友E:
貌似可以挂16个 OTL

http://www.dzkf.cn/html/qianrushixitong/2006/0919/658.html

这东西看看,我没有试过.....

网友A:
回zjh006

看来你的软件水平肯定不高。。。
2**3=8,其中一种情况是0,可以组成7个按键,有些MCU的IO可以有多种工作状态,可以做更多的键。。。

楼主:
我的水平是不高,所以才来问,就想请问告诉高手ayb_ice

没有地线参与,3根i/o怎么会有8种状态?没想明白,如果有地线是可以的。

网友F:
...

单片机初学者教材上都有...

网友G:
加三个二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利用51的P0口通过电阻串按键接上拉实现...

网友H:
三根I/O口6个按键

三根I/O口6个按键,不用一个二极管.

网友H:
检测方法

P1.0, P1.1, P1.2三根线为高电平,检测S1, S2, S3三个按键.
P1.1为低电平, P1.0, P1.2为高电平,检测S4, S5.
P1.0为低电平,P1.1, P1.2线为高电平,检测S6.

网友A:
人家说了,不要地线...

网友H:
对不起,没有注意看标题!

网友H:
检测方法

Port^2为低电平,检测S1,S2
Port^1为低电平,检测S3,S4
Port^0为低电平,检测S5,S6

网友I:
这个电路不错,有想法。。

网友J:
新好男孩思路不错啊

网友K:
三个二极管就够了

每条线接一个二极管,然后按键接到另两条线上。不过不能检测多个按键同时按。

网友L:
如果IO口带AD功能,一个IO口可以检测上百个键!!

如果IO口带AD功能,一个IO口可以检测上百个键!!

网友M:
ccy668 想当然了

自己去算一下,要多高的精度才会不串键

网友N:
赞同楼上的

网友O:
怎样做

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如果IO口带AD功能,一个IO口可以检测上百个键!!"

怎么可能做这么多,
首先电阻有误差,还受温度影响,还要考虑可靠性,还有分压电阻不好选等等...

网友P:
当然可以,很容易的.

当然可以,很容易的.

网友Q:
唉学习当中,那不是64个按键,9 个IO就行啦?

网友R:
为什么不用地线??

  不明白,单片机系统明明有地线,找麻烦。。。

网友S: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T:
很好,长见识了

网友U:
具体程序怎么来扫描呢

网友V:
笨方法

3个I/O口外加一个38译码器怎么样啊。

网友W:
请详细说一下编成步骤好么?

楼主:
回32楼---为什么不用地线?

由于我的产品按键和其他部分是分开的,中间只有三条线的接口,如果要用地线,接口不够用。

网友X:
闲得还是闲的?这里用“得”还是用“的”好?

网友Y:
楼上不错,挺厉害的

楼上不错,挺厉害的
喜欢这样把问题说的透彻的!

网友Z:
很好呀

我正好要用到的哦,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AA:
89C2051单片机I/O口模拟ISP方式连接74H165

89C2051单片机I/O口模拟ISP方式连接N个74HC165完成按键功能。为啥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AB:
如果IO口带AD功能,一个IO口可以检测上百个键!!

如果IO口带AD功能,一个IO口可以检测上百个键!!
谢谢!这种功能可以用到工业中70PIN排线的开、短路测试!~

网友AC:
真搞不懂

怎么大家都喜欢讨论按键啊,这类的问题,难道在工程项目中这类问题是主要矛盾?一定要把那些限制死死的扣在这里?你要真的对线的根数有这么多严格的要求,人家还有用双线做LED动态刷新显示的呢(包括电源在内).

网友AD:
这个图不完整

三个端口都应该分别加上拉吧?

网友AE:
随便说说

其实16楼的把地线改成上拉就可以了吧,检测逻辑、IO的输出设置取个反,应该就差不多了。(随便说说,没仔细考虑)

网友AF:
三个口,一个地,支持十六个按键,绝对牛啊

网络地址:http://www.dzkf.cn/html/qianrushixitong/2006/0919/658.html

看来按键也值得好好研究啊!!!

网友H:
请问题,我把K0按住不放,其它按键你怎么检测??

一个题外话,请问题,我把K0按住不放,其它按键你怎么检测??

网友AG:
为什么不能接地呀??

   非得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

网友AF:
如56楼的说法,该方案的漏洞多多啊

用多个按键组合出单按键的情况还不少呢

网友A:
回56楼...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有漏洞的...
K0按住不放,就检测K0了,其它的不检测了...

网友AH:
长见识了,原来还能这样

网友AI: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不可以。

网友AJ:
新好男孩,你好强啊

新好男孩,你好强啊

网友AK(2009-08-17):
7楼的用AD转换不同的键值该怎么处理

网友AL:
加一片741648个键  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AM:
不能有地线,是不是电源线也没有?

网友AN(2009-11-06):
用串转并芯片像595,164,可以扩展很多啊。

网友AO:
可以,译码思想

网友AP:
不错,又长点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