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I/O口使用上的疑问?

楼主(2009-01-08):
看资料上介绍51单片机端口的说明如下写的:

P0口:P0口是一组8位漏极开路型I/O口。作为输出口用时,每位能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8个TTL逻辑门电路,对端口写“1”可作为高阻抗输入端用。

p1口:P1是一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8为双向I/O口,P1的输出缓冲级可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4个TTL逻辑门电路。对端口写“1”,通过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到高电平,此时可做输入口。作输入口使用时,因为内部存在上拉电阻,某个引脚被外部信号拉低时会输出一个电流(Iil)

我不太理解的是P0口是漏极开路型I/O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NPN管C开路的意思?对端口写“1”的意思就是让NPN管导通?对P1口所说的“因为内部存在上拉电阻,某个引脚被外部信号拉低时会输出一个电流(Iil)”P1某个口会输出一个电流,单片机内部电流会有什么变化吗?它是如何检测P1某个口被拉到低电平了?就是说单片机如何判断外部输入信号的?
能用详细的图示说明一下吗?谢谢!这点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A:
写1就漏极开路了,输出高阻。写0输出低电平

读入的话,是直接检测IO口引脚电平的。

网友B:
开漏输出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开关

  写0就是连接到地,写1就是断开

  如果该IO口外部接5V上拉,写1的话,就是5V
  如果该IO口外部接3V上拉,写1的话,就是3V

  这样,你的3V单片机也可以驱动5V的外围芯片

楼主:
再学再问

谢谢3楼的兄弟,俺对FET的原理还不太了解,学习一下再问吧,另外那个带圆圈的三角代表什么?非门吗?

网友B:
是的

  两次反相用来缓冲输入数据

网友C:
真是初学者呀

这里的FET可看成NPN型三极管就行,原理大致一样。
就是非门符号。

网友D:
就相当于O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