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对一半IO口进行扫描的方法

楼主(2009-01-08):
   请问怎样能实现只对IO口一半进行扫描,而不对令一半造成影响?

例如只对P0口的P04----P07扫描,而不造成P00---P03的影响!

网友A:
位操作,与,或,异或...

楼主:
位操作,与,或,异或...

  位操作一个一个赋值太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扫描的含义就是一个一个的进行

网友C:
一般51中当然是按位操作的

当然也可以借鉴下ARM中常用的编程思路:

X = P0 & 0xF0;    // 读P04~P07,结果在X中

//此处对X的值进行相关操作

P0 &= 0x0F;       // 清除P04~P07
P0 |= X & 0xF0;   // 将修改完的P04~P07"或"进P0中

细节方面就不管了,总之全程中P00~P03的值没变过吧

楼主:
5楼

谢谢,有启发

网友A:
LZ编程还没有入门

楼主:
LZ编程还没有入门

对,刚刚开始学。

网友D:
P0要上拉,orl p0,#0F0H;mov a,P0;swap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