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能拉低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吗?

楼主(2007-09-06):
假若上拉电阻一端接5vVCC,另一端接单片机某一位输出。如果单片机这一位也输出5V高电平,电阻两端无压降如何向外围器件(比如数码管)提供驱动电流呢? 是不是上拉电阻会拉低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这跟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有关系么?

             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先谢了。

网友A:
负载会拉低口线电位

拉低了,就有电流了。

楼主:
谢谢

如果上拉电阻1k  不知道能把51的I/O口电平拉低到多少

楼主:
补充问题

上拉电阻阻值变化对单片机I/O口的输出电流值是不是影响不大,还是uA级的?

网友B:
上拉电阻你就想成一个阻并在I/O口上,不就完了吗?

网友C:
同问

谢谢

如果上拉电阻1k  不知道能把51的I/O口电平拉低到多少 ?

网友D:
上拉的东西,怎么会拉低呢

看一看线性电路的叠加定理就知道了,mcu输出口加上拉电阻的目的是,因为mcu的i/o口驱动能力有限,也就是给不出多大的电流,这个时候驱动负载就需要外界的帮助了,最好的帮手当然就是电源了,但是直接接上电源,有短路的危险,因此,要串个电阻,这就是所谓的上拉电阻,其限流作用。

楼主:
有点糊涂

看来我得自己接个电阻试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E:
上拉是拉高,怎么会拉低呢。。。

网友F:
还是来点通俗的

家里的自来水管太细了,出水量太小            (输出电流小),
再并一根水管                              (并个上拉电阻)
当龙头没开时,没有水流                     (没负载,没电流)
当龙头打开时,最大的水量比没并水管时大,但实际水流量与龙头打开的程度有关

(并上拉电阻后,最大输出电流增大,即驱动能力更强,但实际电流与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G:
我也来说一下

我认为为什么在很多的电路中有了内接的上拉,而在外面时还设计一个上拉电阻。这是因为如果用他的内部上拉,会使所有的负载电流都通过MCU的内部在到负载的,而这时我们用一个外部上拉,一般外部上拉电阻比他的内部要少得多,因些内部电流就会减少,。而这时MCU的内部总功耗就相对减少了。当然外部上拉也可以提高带负载的能力,。这是因为外部上拉的电阻比内部要少,具体怎么一回事,想一下串联分压就知道了。。。。

网友H:
拉低IO是由MCU输出低电平

拉低IO是由MCU输出低电平;或MCU输出H,由外部的低电平拉低.
上拉是提高MCU高电平的输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