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资源...请过路的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09-01-08):
目前想用一片CPLD做如下工作:
1、36路开关量输入,状态机消抖法。
2、4路16位最高1MHz计数速率的可编程递减计数器。
3、4路普通PWM输出,所有通道固定1KHz频率输出,每个通道的占空比可调精度均为16位,可编程控制其输出。
4、2路高速方波脉冲输出,1Hz~100KHz频率步进1Hz
5、2个与门,一个读入外部控制数据并且送出内部数据的SPI接口

那么这些估计需要多少个逻辑单元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也正在学CPLD

网友B:
epm240足够

这个是最便宜的cpld

网友C:
呵呵

别的先不说,4估计很难的,貌似

楼主:
明白些了...

看来是我太小看EPM240了...(之前还在寻思着换EPM570或者EPM1270呢)
第4个确实相当麻烦...如果说频率分辨率1Hz而且要到产生到2M速度...干脆直接上DDS了,现在可好...偏偏来个高不算高低不算低的尴尬要求...

网友D:
成本

240能做就用240了
570,1270多贵
240便宜的没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