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4单片机产生频率,谢!

楼主(2009-01-09):
400MS内产生一个从1.43KHZ到2KHZ的频率,高电平时间是0.2MS一直不变,低电平从0.5MS到0.3MS渐变,程序上请给些意见,谢谢赐教!!!

网友A:
每个周期修改一下周期。

网友B:
考小学奥数的来了

  排排坐,等果果。
  废话少讲。正题来了
  假定LZ要的是均匀减少时间的,那么俺们假设每次低电平减少X,400mS共减Y次,可得式:
  0.7+(0.7-X)+(0.7-2X)+(0.7-3X)...+[0.7-(Y-1)X]+(0.7-YX)=400
  YX = 0.5-0.3
  具体计算俺就不罗嗦咧。
  LZ可以做两个函数,一个为固定的0.2mS高电平,另一个开始为0.5mS低电平,然后定时值每次减少 XmS,不停的调用固定函数和变时函数 Y+1 次就OK了。

网友C:
做报警器吧

以前做汽车防盗器就是这样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