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米字 程序 秀一下!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字型不怎么好看

楼主:
是啊!

功能已经验证ok了,界面还没去优化,稍后会搞好看一点的了

网友B:
可执行程序呢?

楼主:
可以的

1. 可自由设定真值表中字段所处位置
2. 可手动点击 米字 中的段,就会实时显示 编码
3. 输入默认真值表字段顺序后,可以点击 生成文本,就回自动在程序根目录生成一个txt 文件,编码会按照如:
    0000000000000000B
    0000000000000000B   ;
      、、、、、

汇编的形式,目前支持ASCII 0 - 128 的编码,

网友C:
直接用下面介绍的思路这么搞

直接用程序这么搞
#define VFD_A   0X01
#define VFD_B   0X02
#define VFD_C   0X04
#define VFD_D   0X08
#define VFD_E   0X10
#define VFD_F   0X20
#define VFD_G   0X40
#define VFD_H   0X80
.....
#define  CHAR01   VFD_B|VFD_C
#define  CHAR02   VFD_A|VFD_B|VFD_G|VFD_H|VFD_E|VFD_D
.....
具体相关**上http://www.mvu51av.com

网友D:
怎么弄的呀。。

网友E:
查表吧

如果你用取m的字模然后模糊计算一下.然后显示出来.提供人工点击段码修正那就牛b了

楼主:
m只是测试用的

功能是这样的
1.手动点击只是实时显示编码
2.“生成文本”功能会自动生成 对应ASCII 0 - 0x7f的编码(其实只有0 - 9,A - Z 和个别符号有意义)
当然顺序是按照 13段顺序做的,
就是说,如果你非要把现在的A段加B段,b段叫A段,那肯定生成的编码A,B段就反了。

3. 还有就是 由于真值表中布线是不固定的,当确认真值表中顺序后,只要吧段顺序 填到 默认顺序中就可以了,程序会自动排序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