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开门狗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09):
像是max823 或者tps3823 这样的sot23-5封装的看门狗
仔细读datasheet发现WDI 如果输入电流不到100uA以上的话,看门狗就自动停止工作了。
我现在用430单片机。如果单片机没有很好的复位上电之后,cpu不运行的情况下,所有引脚默认是输入。这样原来喂狗的引脚就给不出100uA的电流来。
看门狗不工作,cpu也无法复位。
我目前用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来使其工作。可是我这个板子是低功耗的,如果一直消耗100uA的电流有些大了。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样的硬件看门狗。
最好是sot23-5封装的。WDI不连接看门狗要是也能工作该多好啊。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看门狗!

网友A:
你把下拉去掉上电跑跑?

DataSheet也再看看。

楼主:
去掉下来 就不好用

datasheet里面说的很清楚。Leaving WDI unconnected disables the watchdog.  并且WDI的输入电流要求120uA

网友B:
外狗一般上拉才作用,<120uA认为开路将关闭看门狗

很多外狗都有这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