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7-09-06):
新手问个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UART串口通讯该怎样用仿真器仿真?需要些什么设备或软件呢?谢谢!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发数据

网友B:
自己的收和发接在一起,自收自发,自我检测

网友C:
找个串口软件调,要转换电平 注意线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