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扫键

楼主(2007-09-06):
用AD扫键,怎样做才能容易得到均匀增加的AD值...
如果用电阻分压,最高3V,每个按键递加0.3V,这样可以做10个按键,但计算出来的电阻可能不合适,如果均匀增加,扫键程序比较简单,而且稳定,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我一般一个ADC管4个键,电阻用一样的

再多就不好了。如果用不同的电阻,电阻种类就是个问题呀

楼主:
一个AD IO只管4个键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A:
不知楼主想管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