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郁闷的并口

楼主(2007-09-07):
本来想业余做并口操作实验(ALTERA 驱动电路),开始用于AT89S52的ISP操作,MISO没响应,现在换SLAVE成PS7219(以前通过单片机对其控制,不存在任何问题),直接对其写入命令,还是没有响应。
但是,在每根控制线(TCK、TMS、TDI)上加LED,然后把每位动作后都加500ms时延,从LED的闪烁来看,信号线之间的相对时序也是正确的。
请问到底是什么回事,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注意考虑一下这一点

注意考虑一下这一点

并口的驱动能力问题。

如果是直接连接,可能会驱动不起。请加上拉。

楼主:
已经按照ALTERA公司的ByteBlasterMV

已经按照ALTERA公司的ByteBlasterMV电路用HC244进行驱动,驱动能力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C:
这里有一个可用来读写并口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