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24C1024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我在I2C上挂了两片EEPRAM FM24C16 AT24C1024
读写24C16没问题
读写AT24C1024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的程序到底对不对

楼主:
程序没问题

程序没问题

楼主:
是不是两个器件地址的冲突?

我想可能是两个器件地址的冲突
FM24C16的 A0,A1,A2 都接地了  器件地址 0XA0

24C1024的A1我拉高了   器件地址 0XA4

有问题吗
谁能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说前者没问题,后者有问题

啥叫有问题啊?是1024没ACK,还是读写不进去。情况要说清嘛

楼主:
回diannaoza

24C16 的P2 P1,P0 是用来控制页的

网友C:
只能挂一个24c16吧

无论是什么器件地址,都对应在24c16的页面里

网友D(2010-04-28):
要写三个地址的吧

网友E:
还是看看地址长度是否一样

网友F:
AT24C1024的器件地址会当作24C16的子地址。
所以冲突类。

网友G:
AT24C32以上(含)写地址方式是双字节,以下为单字节+BLOCK方式。

网友H:
12楼正解

网友I(2012-12-24):
引用 网友G:
AT24C32以上(含)写地址方式是双字节,以下为单字节+BLOCK方式。

想请教下1024超过65535的地址该如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