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电压!

楼主(2007-09-07):
将三个标称值3.7的锂聚合物电池串联充电!厂家给的充满电压为14.2V.
在网上搜了好久资料,没有查到相关信息,只是搜索到标称值3.7V的锂聚合物电池好像有能充电到4.5V的,如果按照4.5V计算,那三个串联最高也就充到13.5V.不知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可否给点资料看看!

网友A:
一般以4.2V终止充电的较多

但是厂家的资料更准,只是一定要确认是有信誉的厂家

楼主:
就是便宜的东东,所以给的资料信不过啊!

是聚合物锂电池,不是锂离子电池,具体这两种有啥区别我也不知道,就听说聚合物的电池不会着火爆炸,只会膨胀.而且充电电压也比锂离子电池高!
哪位有聚合物锂电池的资料或信息,发过来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12.6

写错了,应该是12.6,而且还要保证任何一个电芯不超过4.2V

网友C:
聚合物电池串联充电对每节都要能单独控制的

单节超4.2V都有爆炸的可能

楼主:
不会吧,这么危险!

呵呵,网上搜得资料说3.7的聚合物锂电池可以充到4.5V.我还是试一试吧!

网友D:
卖电池的说锂聚合物电池不会爆炸。

我不信,因为我亲眼见过锂电池爆炸,超恐怖。所以我还是单节控制充电,最好加上保护板。还要提醒你,锂聚合物电池的寿命要比锂离子电池短的多,但在大电流放电场合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