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485对发弄不出,求助了……

楼主(2007-09-07):
初学c51就得做个小产品,开始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到了485对发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我的目的是主机发送指令要求子机上传即时采样的数据,但是最后的情况是主机发送的指令子机收到了并且响应送回了数据,主机那边却无法收到。   DE中断等标志位确认没弄错,子机采用的是中断接收,主机那边中断接收 超时接收(20ms没收到跳出while(!RI))都试过了都没成功。总的来说就是单工没问题,双工无法实现。请高手指点下485对发的要点。
    此问题困饶我1周了,查阅资料无数但是485对发实例基本没有,各种尝试也都一一实验了,工期有限,明白人SOS啊!程序结构如下:

*********主***********
main()
{
init();
DE = 0;
  while(1)
{showLCD;
DE = 1;
senddata()//发送固定命令0x55表示要求子机传送数据
DE = 0;
for(i=0;i<6;i++)
  {
    RI = 0;
    while(!RI)
     { ET0 = 1;TR0 = 1;
       if(flagTR0)
         {
            flagTR0 = 0;ET0 = 0;TR0 = 0;
            break;
          }
     }

  }
   …………
   }
}

*********从***********
main()
{
  init();
  while(1)
  {DE = 0;
    ADC();//采样
    if(recvflag) //是否接收到0x55的判断,这里接收正确,中断部分不写了
      {
        recvflag = 0;
        upload = 1;
      }
    if(upload)
    {
      upload = 0;
      DE = 1;
      senddata();//就是这里回传的主机死都不收
      DE = 0;
     }
  }
}

最后运行串口监视情况是,主机一直发0x55 子机也回应对应数据但是主机没收到(做成LCD显示看的).

楼主:
1f

掉这么快啊。。没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

      DE = 1;
      加延时函数;
      senddata();//就是这里回传的主机死都不收
      加延时函数;
      DE = 0;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我马上去试。

但是我之前都是让回送数据的时间近可能贴近接收的时间,因为主机那边等待时间有限么,数据量比较大。加2个delay不是更容易让主机的TR0中断响应。不解中~~

网友B:
485要加延时

485跟232不一样的
使能发送前后需要加延时

网友C:
先不要加485

先单片机直连调通再加485。切记:485发送结束中断到来以后,得延时一bit再切换回接收状态,否则对方几乎接收不到数据,因为停止位可能丢失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