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段式 LCD

楼主(2009-01-10):
笔段式LCD结构
液晶材料是一种兼有液态和固体双重性质的有机物,其棒状结构在液晶盒内平行排列,在电场作用下改变排列方向。笔段式LCD类似于LED显示数码管。每一位的段电极包括7个笔段和一个背电极BP(或COM)
。可以显示数字和简单的字符,每个数字和字符与其段码对应

网友A:
原理可行,但一般的控制器无法满足刷新率要求

因为改变数据是要时间的!

倒是象万历STM32板的那种软件驱动的方式,反而很好改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是液晶的时间比较长

  常见的廉价STN响应速度似乎不够用

网友C:
直接开模印上彩色滤色膜即可

网友D:
只怕LCD面板厂不愿意做

网友C:
打样是1000,每片价格10元左右

  图形,色彩都是自定的,带背光的可能要多十多块

网友E:
字节贴个彩色滤光膜...

网友C:
细节不太了解

网友C:
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C:
我没有实物,这是从宣传资料上截下来的

  用LED根本是不可行的
  一个是时间不能对齐,另外一个就是面积不能对齐

  LCD显示有延时,LED有余辉时间,光这个就很难对齐
  LED是点光源,为了色彩均匀,必然要大面积,这样耗费的二极管价钱就超过LCD的价钱了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实物可能是类似于胆甾液晶之类的彩色液晶

  液晶最早就是涂在物体上,依靠温度变化显示不同色彩的温度计
  也有根据盒厚的不同显示不同颜色的

  我自己还亲眼看到过黑色液晶

  液晶在直流下会电解,所以采用的是交流驱动,每帧倒相
  即下一帧电极两端的电压极性必须倒过来
  对于1/3偏压的驱动方式,还要4个不同的电压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那种方式,人家必定已经设计出专用芯片
  你自己再搞也没意思了

网友F(2013-08-03):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两块屏不是一个,每种的颜色是固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