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单片机对大容量存储设备的操作,例如CF卡、U盘等

楼主(2007-09-07):
想做一个数据采集设备,因为数据存储量很大,2G左右,所以传统的存储器芯片应该很难满足要求。
现在看到很多人在用单片机来对一些存储设备操作,比如CF卡,u盘等。
想问问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有多么复杂和难度?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比如我用一个普通的单片机,通过模块来惊醒数据的存储。
有经验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不难,MCU有硬件SPI就行

网友B:
2G数据用硬盘吧

  硬盘通讯是并行方式,速度比较快,SD卡也可以,有SPI模块的单片机接口很方便,外接U盘存储个人觉得不是太好,成本太高,可靠性不高。
  没有经验想快速开发出产品,可搞技术外包或买些有对应模块的开发板来移植,文件系统这一块有些难度。

楼主:
现在正在了解

以前对这些东西没有了解过
数据量都比较小,用一般的FLASH存储器就可以了。
现在突然冒出这个问题,有点措手不及

今天大致了解一下,U盘、cf卡,硬盘之类的东西需要专门的协议,扇区,磁道,页等很多东西,好像很复杂,而且数据格式都是一定的。所以我估计很难。好像也有做过这个东西的,单片机对U盘的操作,也有专门的模块,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SD卡刚才了解了一会,好像接口很简单,但不知道协议怎么样。单片机不可能实现太复杂的协议,如果象存储器芯片那样,对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就好了。
再找找资料!
大牛们也可以多指点!

网友A:
不要文件系统,直接读写SD卡就行

网友C:
记得找RAM大一点的单片机

万一所要读写的芯片的块或扇区有点大的话就麻烦了(大容量的大多数是块或扇区读写的)比如256、512字节的,我猜的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请教一下!

上海的同行,有没有做过这类的,请教或者合作都可以啊
留个联系方式吧 行不行?
估计从头到尾做下来,需要很多时间

网友B:
我来说说

  如果数据只在嵌入式系统内部使用,不与PC交换数据,哪比较容易,只要做好大容量存储器的底层驱动程序,抽象层建立块读写的函数,当做Flash读写就行了,数据格式自己定义,非常便利,资源消耗比较小。
  如果数据由嵌入式系统生成,与PC进行交换,如数码相机模式。那就需要按照FAT文件系统在块读写的基础上建立标准的文件系统。对内存和资源的消耗比较大。
  系统设计对第一种方式,内存选大于768字节的单片机容易实现,对于第二种应用方式,宜做成SRAM大于8K的模式。
  时间,第一种模式,1个月完成软件的移植和测试。第二种模式,3个月完成软件的测试和移植。
  以上所述是针对单片机接口SD卡或硬盘(CF卡),如果购买类似CH375U盘读写模块来实现,则很快能出产品,只是成本和体积有些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