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啊,门禁系统

楼主(2007-09-07):
有谁能告诉我门禁系统的工作原理,我指的是权限问题啊,我的校园一卡通一开始可以在学校几个食堂用,被学校收回改了一下后 现在只能在一个食堂用,并且以前可以涮出校们进入,可是现在不行了,进入校门都不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啊

网友A:
你想抢银子啊,哈哈

是IC卡还是感应卡
一般是很难破的,会破的也不敢找死往网上传播,打住吧,回宿舍使劲地骂几句解解恨歇搁

楼主:
感应卡啊我只要能改我的卡就行了

楼主:
不能出校门怎么活啊,真是变态啊大学进入还要涮卡

网友A:
你想办法弄到16字节的密码就能改了

还能充值,无限享用美味...
这是违法的哦.罪过罪过,鸭米驼浮

网友B:
放弃吧

如果不是涉及到很多很多钱,何必挑战法律呢?

网友C:
放弃吧~

如果是EM等的ID卡,那么是管理员对你的考号在计算机软件上设置了权限
你的进机房改管理软件

如果是M1等卡 也有可能是同上
或者被写卡了,在你IC卡上的某扇区写了权限数据
试着擦除修改~但比较难,管理员设置了哪个 扇区
哪块 ??

放弃吧~违反的

网友D:
哪有那么容易,ID的权限在远程服务器的数据库里,IC卡一般

前者除非你黑了服务器或直接进机房操作,
后者要改卡的数据需要知道密码和数据格式,就算有写卡器3次密码一错,卡就玩完了

网友E:
大多数情况是数据记录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里

很少有将数据写在卡上的,因为服务器总得记录一份数据,补卡时用,卡上只存储一些不需要经常更改的信息
公交卡我想可能是下列两种方法的一种:
1.余额信息记录在卡上,但是但是车上的刷卡器存储乘车信息,车到战后由专门的卡剪切这一班的乘车信息,然后再通过读卡器传到服务器
2.车上有无线通讯设备,当刷卡时通过无线方式与服务器交换数据
但是就目前所见,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F:
RE:

象你这种,一般要到学校的数据库里面修改了,卡改了是没用的

楼主:
我们是大学啊 ,

大学啊

楼主:
不涉及金钱啊 ,只涉及权限

不涉及金钱啊 ,只涉及自由啊 ,我在那种自助读卡器改过自己密码,卡一发下来的初始密码0000我改拉,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啊

楼主:
看来只有认命了啊

以后出去就要靠这个了

网友B:
军事院校?

那就更加不要违反纪律为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