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并联使用,两个MOS管栅极(G)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2007-09-08):
两个MOS管的G,D,S三个极可不可以直接相连
G极需要用两个电阻各自驱动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直接并联,但最好别这么干

因为各个管子的导通电阻有差异

可选用一个大电流的管子代替。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啊

http://www.**/bbs/d/41/90888.html
看看这个帖子,就说不能G极直接连,我现在的产品直接连就是有烧的了,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连的原因,哎!

网友A:
如果在低频下应用没多大的问题

他那个贴里说的可能是高频的开关电源应用,因两个管子的导通时间与导通电阻不一样,导致电流不平衡引起烧管。

所以说尽量避免并联使用。

楼主:
哎!

它说的应该不是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吧,我这个正常一个管子带都没事,为了可靠等原因,他说是因为两个栅极直接连,这样不对烧管子的,为什么都要串电阻呢

网友B:
可以直接联!

串电阻是MGD缓冲和EMI相关.我见过8mosfetS并联.

网友C:
我以前最多并过10只的,35KHz的开关频率,

但栅极确实要分开来。

网友D:
可以,我试过4只并联的

我用驱动芯片驱动mosfet,4只并联,耐久实验72小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不同的电路不同的管子可能有区别,实验一下吧

楼主:
UP!

我是栅极共用一个电阻,老烧,所以怀疑栅极不该直接相连啊,再请教下!

网友E:
栅极直接并联导致GD电容加倍,干扰加大,严重者可能自激

楼主:
那么,请问是这个原因

造成MOS管损坏的吗?

楼主:
再顶顶,请指教啊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F(2015-11-05):
对于数字脉冲。没试过。我做恒流时多个MOS是要要用电阻来分开驱动的。如果成本允许。就用多个电压跟随运放驱动。
我想对于脉冲,最好也应该是用多个PNP和NPN的对管驱动。

网友G(2020-01-08):
不能直接并联,G极要加rg电阻后,在并联使用。或者独立的驱动,但是要注意启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