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Power等前辈,请教NRF905

楼主(2007-09-08):
小弟正在调905,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收的时候收到的均为0,而且读完32个字节后DR仍为高,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从第二次收开始,每次收到的都是上次发送的数据,即第一次收到全0,第二次后收均滞后发一次。
在发送端填充好发送数据后,发送开始前,均回读过发送数据,无误!
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小弟调了两天了,没有任何头绪?请赐教!

楼主:
再补充一下

在接收端,将905置为收模式后,查AM和DR均为低。待DR为高后去读接收寄存器,第1次读回的32字节均为0,且DR持续为高。第2次后收到均是上次发送端发出的数据,且每次读完32字节后DR变为低。

网友A(2010-05-09):
还是没有正常通信,问题主要还是接收方代码上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