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改成C

楼主(2009-01-11):
                  MOV        A,#43H
        MOV        DPTR,#0000H
        MOVX    @DPTR,A
        INC        DPTR

这个改成C语言怎样改呢?

是不是这样:
uchar  xdata stdata _at_ 0x0000;//定义变量

程序段中:

stdata = 0x43;//赋值
请指点

网友A:
XBYTE[x]/xdata

sfr16 DPTR     = 0x82;
XBYTE[0x0000] = 0x43;
DPTR ++;

反汇编:
C:0x0275    900000   MOV      DPTR,#C_STARTUP(0x0000)
C:0x0278    7443     MOV      A,#0x43
C:0x027A    F0       MOVX     @DPTR,A
   450:         DPTR ++;
   451:
C:0x027B    0582     INC      DPTR(0x82);//inc dpl
C:0x027D    E582     MOV      A,DPTR(0x82)
C:0x027F    7002     JNZ      C:0283
C:0x0281    0583     INC      DPH(0x83)

一般为:
unsigned char i;
xdata unsigned char buff[200];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
        buff = 0x43;
    }
反汇编:
   439: unsigned char i;
   440: xdata unsigned char buff[200];
   441: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442:         {
   443:                 buff = 0x43;
C:0x0259    7FC8     MOV      R7,#T2CON(0xC8);//200
C:0x025B    900000   MOV      DPTR,#C_STARTUP(0x0000)
C:0x025E    7443     MOV      A,#0x43
C:0x0260    F0       MOVX     @DPTR,A
C:0x0261    A3       INC      DPTR
C:0x0262    DFFC     DJNZ     R7,C:0260
   444:         }

网友A:
Keil C51在xdata区用_at_无意思

unsigned char i;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200] _at_ 0x8000;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
        buff[0x2000 + i] = 0x43;
    }
实际还是:
unsigned char i;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200] _at_ 0x0000;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
        buff[0x2000 + i] = 0x43;
    }

反汇编:
   439: unsigned char i;
   440: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200] _at_ 0x8000;
   441: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442:         {
   443:                 buff[0x2000 + i] = 0x43;
C:0x0259    7FC8     MOV      R7,#T2CON(0xC8)
C:0x025B    902000   MOV      DPTR,#0x2000
C:0x025E    7443     MOV      A,#0x43
C:0x0260    F0       MOVX     @DPTR,A
C:0x0261    A3       INC      DPTR
C:0x0262    DFFC     DJNZ     R7,C:0260
   444:         }

所以xdata不需绝对定位,只需: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200];即可

buff[0x2000 + i] = 0x43;

它指出了开始地址0x2000

楼主:
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为什么要for (i = 0;i < sizeof(buff); i ++)
这个呢?

网友A:
晕~~~不for就不会编译为inc dptr,独立访问XBYTE最省心

楼主:
晕~~~不for就不会编译为inc dptr,独立访问XBYTE最省心

hotpower不要晕,俺刚刚学,不好意思!

网友A:
sfr16 DPTR=0x82;DPTR ++;也达不到inc dptr的效果

网友B:
顺便问问hotpower,如何同时得到商和余数?

 A = M/N;
 B = M%N;
不想做两次除法

网友A:
估计用A=M/N;B=M-A*N;

网友B:
晕,再做一次乘法和减法,效率差不多

网友A:
不晕~~~你的命题“不想做两次除法”

哈哈~~~用C就不要想A的效率~~~

网友B:
那只得老老实实地C下去~~~

网友C:
是啊。。用汇编乘除很不爽的。

网友D:
hotpower

这个估计不是马甲.

功力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