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单IO口的电池电压检测方案

楼主(2007-09-08):
先声明一下:本检测方法精度很低,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电路只要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和占用一个IO口,电路如下:

方法:
1、先将IO口设为输出并置成低电平,对电容C放电;
2、再将IO口设为输入,同时启动MCU内部的计数器;
3、电池电压Vbat将通过电阻R对C充电,同时MCU检测IO口的状态;
4、当检测到IO口为高时,停止计数;
5、将IO口重新设为输出0;
6、此时计数值与Vbat的值相对应。

Vbat的计算方法:可以通过查表加插值方法计算出电压值,表的制作方法是:用一组已知的电压测出对应的计数值,写入到程序里。

如果要提高检测的精度,可以单独对每个产品独立调校,将得到的表格数据写入到EEPROM内。

本方案可以用于无AD的MCU,又需要电池电压检测的低成本的应用中。

网友A:
见过这样用的,不错

网友B:
行啊

这就是最简单的A/D转换方案嘛。可行!

网友C:
没错,低成本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

但我觉得现在带ADC的MCU已经够便宜了

网友D:
VBAT一般都大于VCC,这样能行吗?

楼主:
没问题,1、R很大 2、IO口有保护二极管 3、常态是IO口置零

网友E:
顶上一份<使用一个I/O 口实现A/D 转换输入>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appnote/uc/pdf/ha0128s.pdf

网友F:
是个不错的方法

如果C采用钽电解电容,
R上串接一个多圈电位器,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也更
便于调试。

网友G:
IO口输入的高电平下限有离散性

  一致性恐怕不好,用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作AD检测倒是很实用,AT89C2051就有电压比较器,也有对应的例程。

楼主:
这是我们以前一个产品上用的

不带AD、比较器等的台湾【十速】的4位廉价的单片机,要在LCD上显示电池的电压
(图示的),考虑到成本,用了此方法。对精度要求不高,重点在廉价上,因单片机
才2元多。

IO口的高低电平一致性是很差,而且随温度而变,但是可以通过单点的调校(EEPROM
保存)来提高精度,可以做到0.1V左右。

楼主:
发此贴的目的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实践证明的廉价而可行的方

网友H:
没办法的情况下确实有用

不过这年头带AD的单片机只卖2.5了。

网友I(2015-07-31):
为什么我这样使用就是不可以?可以留个QQ吗?方便交流

网友J:
然并卵,这个绝对是个高成本的方案

网友K:
电容需要用【独石电容】,电动车的电量显示,4个灯显示电量,就是这个方法,单片机用国产153,PCBA成本大约是1元。

网友:
stm8可以用内部电压基准算电池电压

网友L:
MC97F1204S,1.24元, 16pin,最多13路AD,去年用过.

网友M:
普通IO实现ADC,这可是07年的老帖啊

网友N(2015-09-05):
你好,我现在也正在学习STM8的单片机,能跟我讲讲是怎么用内部的电压基准算电池电压吗?我的邮箱是zzh866@sina.com。谢谢!

网友O:
方法是能用,十多年前带AD的单片机难找,我当时就这样用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