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asy 51pro宇宙版v1.5

楼主(2007-09-09):
我按照该版的电路,
1-P1.7
14-P1.5
15-P1.6
16-RST
18~25 - GND
没有用373隔离。只是接电阻。试了一下,检测不到器件。我测了一下 1 和 18 间的电势差是4.98V,14 和 18 间的电势差是0V,15、16也是0V。通过下载线测试软件(isptest)改变 1 的电位,然后再测,还是4.98V,改变其他针脚情况一样,没有测到电位的变化。
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是软件没法控制并口的电位,还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有问题?
在连接下载线之前,我测试了单片机P1.5,P1.6,P1.7,RST的电位,前三个为4.89V,后一个为0。晶振两引脚的电位差为0.38V。

网友:
本人 123654789 于 ↑ 这个 时间,到此地 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