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 电压通道不稳定

楼主(2009-01-12):
CS5460 用做AD,发现电压通道没有电流通道稳定,数字抖动的很厉害。电流通道的增益无论设置10还是50都比较稳定,电压通道增益为10,同一信号源,电压通道就是不稳定,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下资料

又仔细看了下资料,电流通道是 四阶Δ-Σ调制器,电压通道是 二阶Δ-Σ调制器。这个对它的稳定性影响大吗?

网友A:
在仔细看下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