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调试结束了吗?

楼主(2009-01-12):
我使用的是义隆的编译器:WICEPLUS
程序调试窗口显示:
file.s -- 0 erroe(s)  0  warning(s)
file.s -- 0 erroe(s)  0  warning(s)
file.s(76):  AS73: Invalid register index
file.s(132): AS73: Invalid register index

向高手请教:
1:出现句子0 erroe(s)  0  warning(s) 是不是程序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生成不了目标文件。
2:如果是程序调试结束,AS73: Invalid register index是什么意思?书上查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EMC单片机的帮助手册把,看怎么配置

最快方法找他们代理商问~~~~~~~~~~~~~~`

楼主:
我是新手

多谢指点!!!!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 软件呀?

怎么会出现最后的呢?把你的QQ留下

楼主:
实际问题

调试经验供大家参考

就我的C51的知识,调试到file.c -- 0 erroe(s)  0  warning(s)
就结束了,生成目标文件。
调试这个EMC芯片时。
我以为file.c -- 0 erroe(s)  0  warning(s)就结束了,
可是又冒出个file.s文件,大概是程序中混编的汇编段有问题,
于是赶紧调试汇编程序,file.s -- 0 erroe(s)  0  warning(s)
汇编结束了又冒出:
file.s -- 0 erroe(s)  0  warning(s)
file.s(76):  AS73: Invalid register index

一点信心都没了,感觉调试好象永远都结束不了。

网友B:
EMC直接用汇编比较好

楼主:
搞定

EMC代理商还不错,这么初级的问题也回复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