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和 typedef 的异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0):
typedef要检查类型...

typedef即使定义后不使用,也要检查类型,要报错...
define只是宏定义,只是简单的替换功能,本身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B:
一个是定义了一种新的数据类型,一个只是替换

网友C:
介区别可大啦

两码事啊

LS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