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进来交流一下,关于晶体,OSC,PLL

楼主(2009-01-12):
呵呵 本人先说说自己的理解,错误的大家尽管提,我想把知道的梳理一下,谢谢

1,晶体 quartz crystal 实际就是一块特殊的玻璃,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使它产生震动且相当的稳定,我们利用这种特性,配合其他电路来产生频率。
2,晶体振荡器 oscillator 实际是封装了quartz crystal在内部,加上一些外围电路产生稳定的频率。
3,PLL的目的是为了稳定频率,利用内部VCXO的特性,负反馈补偿,实现稳定频率,当然改变负反馈的分频系数就可以实现频率的变换了。

所以晶体只是最单纯的元件,但是它决定了OSC或PLL的基准频率,所以各有个的应用目的,晶体振荡器频率稳定且不可调,所以用在单一的频率应用情况下,比如,一些固定频点的ASIC可以选择OSC输入,而选择了crystal输入的IC其内部必然还有一套PLL,目的是可以利用不同频点的crystal,实现不同的频率输入,所以很多MCU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晶体振荡器频率可调

  建议LZ放狗,搜个痛快,百度一下应该也可以。

网友B:
PLL的目的是为了锁定相位。如果加上分频器的话,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