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个晶振就不能运行了呢?

楼主(2007-09-10):
我把AT89S52的晶振由12M换成了22.1184M,mcu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A:
看看你的MCU的型号,是否支持那么高频率。

网友B:
不是所有的AT89S52都是24MHz

网友C:
可能

我想可能与你的程序有关系吧,不是没运行,可能是死机了,在程序中加LED运行指示看看。

楼主:
AT89S52 24JU

这个型号最高可以支持多高的频率?

网友D:
程序问题

AT89S52 24JU  最高24M(不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