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个简单的1ms延时程序

楼主(2007-09-10):
void delay1ms()          //1毫秒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124;i>0;i--);
  //C:0x00A8    7F7C     MOV      R7,#0x7C    1个机器周期
  //C:0x00AA    DFFE     DJNZ     R7,C:00AA   2个机器周期

}

 12M晶振,延时是不是这样计算:
124×2+1=249us?
这个怎么会有1ms延时?

网友:
看到这样的延时就想说脏话

看到这样的延时就想说脏话

网友A:
浪费宝贵的CPU时间...

网友B:
那请问楼上的

不跑OS的时候,怎样才不算浪费CPU时间啊

网友C:
回答楼上,用时基的方法就可以不浪费CPU的时间

网友A:
程序可以仿OS结构...

网友D:
看IC

51是1/12
PIC是1/4
AVR是1/1
还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指令(工具不同结果不同)
PS:所谓OS的时间片在一些简单应用中可能导致程序复杂化(如小家电玩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一切以示波器为准就对了!

网友:
都是书本害的

这种延时是书本上的标准模式,可实际应用中你真要这样写那说明你对单片机还没入门

网友F:
延时少用无用的操作

楼主:
汇报代码如下

void delay1ms()          //1毫秒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124;i>0;i--);
}
这个是我在View-Disassembly Window里看的汇编代码,
    17: void delay1ms()          //1毫秒延时子程序
    18: {
    19:  unsigned char i;
    20:  for(i=124;i>0;i--);
C:0x0003    7F7C     MOV      R7,#0x7C
C:0x0005    DFFE     DJNZ     R7,C:0005
    21: }

12M晶振,延时是不是这样计算:
124×2+1=249us?
这个怎么会有1ms延时?

网友G:
re

楼上的,你尝试用它控制一个IO,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一个这个延时看看就知道了,测试完说来听听哦.

楼主:
明白,我马上学习一下

好的

网友H:
呵呵

以示波器为准

网友A:
示波也没有计算的准...

网友I:
LZ:你只计算了循环体内的用时,还必须加上循环架构所用的

用循环做延时很正常,特别是在一般的控制系统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示波器的结果

C源程序
void delay1ms()          //1毫秒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125;i>0;i--);
}

void display()
{
P0_1=~P0_1;  //对P0.1进行去反,查延时
delay1ms();
}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编译后的汇编
     5: void delay1ms()          //1毫秒延时子程序
     6: {
     7:  unsigned int i,j;
     8:  for(i=125;i>0;i--);
C:0x0003    7F7D     MOV      R7,#0x7D    //1个周期
C:0x0005    7E00     MOV      R6,#0x00    //1个周期
C:0x0007    EF       MOV      A,R7        //1个周期
C:0x0008    1F       DEC      R7          //1个周期
C:0x0009    7001     JNZ      C:000C      //2个周期
C:0x000B    1E       DEC      R6          //1个周期
C:0x000C    EF       MOV      A,R7        //1个周期
C:0x000D    4E       ORL      A,R6        //1个周期
C:0x000E    70F7     JNZ      C:0007      //2个周期
     9: }

最后对P0.1测量波形,周期是2.19ms
则单个延时2.19/2=1.095ms

根据汇编的结果:
1+1+2+1+1+1+2=9us
9*125=1125us=1.125ms
理论和示波器还差不多
over

网友J:
這樣的延時就不要拿出來丟人現眼

   這樣延時會浪費大量的cpu時間,也就是說,cpu不能做別的事情了.在這段時間只能在延時程序中打圈圈.正確的延時法是用時間中斷.這樣不會浪費cpu的時間.

网友K:
看什么应用吧?这样的延时用的还是挺多的

 一般情况下,cpu的利用率不可能是100%,现在不浪费,在其他地方也必须得浪费掉!

网友L:
高手给写几个常用的吧

    请高手写几个例子,大家共同学习饿啊

网友M:
这样的延时怎么不行?

我认为这样的延时很好,那些爱批评人的人才是应该骂的人.对于任何人的程序,固定的长延时或者短延时都是可能的,

网友:
这样的延时有什么用?!

几个us还可以,上ms级别的就不要这样做了。如果是要对键消抖10ms,那你去延时嘛。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学学PLC的工作原理的

网友N:
re

我用时间片方法让单片机工作的时候,也是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任务时间安排也不是很准,其实最关键的是要及时让CPU做任务急的事情,如果时间要求观念不是那么强的任务,用用1MS的delay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个人观点哈,哈哈:)

网友O:
能具体说说 怎么通过时基的方式实现吗

  各位高手 给讲讲吧

网友A:
长软件延时在开关机时还可以用一用...

正常工作时如果大量使用长软件肯定影响实时性能...

网友P:
顶ls 用中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