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需要扩展EEPROM,(小声提问)

楼主(2007-09-10):
假如我用AT89S52,RAM为256BYTE,程序设计完之后,怎么看需要扩展EEPROM.即怎么判断数据超过256BYTE,从KEIL里看吗?

网友A:
与扩展EEPROM有关吗?

网友B:
是不是LZ把外部的RAM认为是EEPROM啦

网友C:
程序设计完之后,怎么看需要扩展EEPROM

你流程倒了吧。

应看完成的项目需要多大的资源,选择相应资源的单片机与它的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