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型指式打印机头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我现在想用EPSON的M-150II做针式打印机,M-150II有4根针,相隔24点,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如果我外面要打印一个字符,就输入一个字符,然后ABCD针都向右移动了若干个字符位,那BCD针位在之前移动的时候就各空出了一个字符。等第一个字符打完再输入第二个字符,那不是换行了吗?

楼主:
希望懂的朋友指教下!

网友A:
4根针同时出针,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实际上机头只滑动了1/4宽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段将数据准备完毕然后与4根针对上号,形成点,最后一行一行地打点,就打印出字符来了.

还有8根针的M190,更好玩.

楼主:
是移动1/4点位

是移动1/4点位,问题是一行缓冲我暂时只放一个字符,那么打印机就打印,那么B,C,D针就没打字符,那么一行中就有3个空字符了

网友A:
必须一行字符字符的打

不能打一个字符停下来,只能打印完一行字符后再停下来,
看看商品化的微打接口命令吧.
回车,换行,打印机马上完成一行打印。没有这个命令时,所有字符查点阵送缓冲区,待一行填满后也输出缓冲区的内容。

网友A:
缓冲区要够大

英文8点阵高度时,为8X96,打汉字为16X96个Bit,一旦启动电机,必段保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完成点阵变换与装配到打印针的操作。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述不清楚

比如我串口发给打印机要求打印字符A,等待5秒钟,再发字符B,A跟B是不是同一行,再请教一下古道热肠!

网友B:
这个与针的排列无关,与ESCPOS指令集有关

如果发送A以后,没有发送回车换行符,并且行缓冲区没有满,那么A和B在一行,否则A和B换行。

从楼主的问题上看,楼主是做高层应用的,针的驱动属于最底层知识,你可以不理会,你需要做的是,找一份ESCPOS指令集来看。

网友A:
楼上正解

首先要看懂说明书和功能需求,再做微观分析.

楼主:
请教NE5532

我现在想做打印机针驱动,比如现在缓冲区里只有A,如果我现在打完A了,B还没来,但是打完A已经纸已经走了一行了,M-150II没有退指的机构,那下一个要打的字符为B,不是到A的下一行去了吗?

网友B:
你只发一个A的ASCII码,然后什么也不发了

看下打印机东不动呢。

按照ESC/POS协议,是不动的。

PS:ESC/POS指令是没有可以倒过来打字的指令的,但是回纸的指令是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