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问题

楼主(2009-01-13):
大家好,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用C编程,我将一个变量buffer定义为unsigned long,通过很多循环的计算,最后输出buffer值,调用printf("buffer = %ld",buffer),可是输出的buffer值有的是负数,不知道为什么,向大家请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补充:buffer是一个32位的变量。为什么我用无符号类型定义,却输出负值,谢谢!

网友A:
还是俺16进制显示舒服些~~~试试%u,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用lu格式

网友C:
谢谢!

就是这么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