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77E58片上1K RAM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无正文)

网友A:
将这个定义unsigned char xdata tmp1,j1,k1;

将这个定义unsigned char xdata tmp1,j1,k1;
改成   unsigned char tmp1,j1,k1;

楼主:
你这么做不就等于使用的是内部RAM了吗?我就是想用外部RAM

我这个程序只是例子,因为后面还要用到很大的数组,所以内部RAM是不够用的.你的回答没有根本解决XDATA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呀,PMR最后一位置1时RAM有效,清0时外部RAM有效,没任何花哨的东西,置1时把它当成外部RAM访问就可以了

楼主:
PMR最后一位置1为访问外部RAM吧?TO 5880527

我已经这样做了, 你看我的程序也是这么写的,但为什么不那些值都改不了,还是FF,而且我用伟副仿真器,老的E2000系列的就可以修改,而新的V5/S和KEIL都改不了这些外部RAM的值

楼主:
明天继续等!!

网友:
我说的没错

那你要不去看看它的汇编代码吧,置1肯定是那1K RAM有效,清0为默认的访问外部RAM,PMR要及时关闭,否则程序的其他地方也访问内部1K空间了

网友B:
好象有两SFR要设置吧...

至少W78E516是这样的...

楼主:
对的,你说的没错.TO 5880527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PMR最低位置1了,就是想把片上的1K RAM使用,但用不了.也就是说我定义了一个XDATA J,想把这个J赋值一个0X34,但这个J并没有被改变.
另外,我用的仿真器是伟副的V5/S.如果我把仿真器换成了伟副的E2000/T,设置没有改变,就可以使用这1K RAM.

网友C:
多简单的问题,仿真器的问题

你写到片子里然后把这几个数据做个输出看看

网友:
为什么那么相信访真机

为什么那么相信访真机,有很多方法可以知道那设置对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