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如何把一串字符(数字或则语言)播放出来

楼主(2007-09-10):
语音内容不固定,根据输入的不同!
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A:
在屏幕上显示,你用口读出来,就行了

开个玩笑

网友B:
你是说语音播放吗?

要用专门的库或者控件吧.老大,要到MSDN去找啊,这里恐怕没有多少人干这个.

网友C:
如果是播放一段声音文件,调用相关函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