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J单片机使用CAN模块时,不使用DMA方式

楼主(2009-01-13):
PIC24HJ单片机CAN模块如果不使用DMA方式时,只是用CAN中断读取数据,是否仍需要初时化DMA模块?哪位用过,请指教,谢谢!

楼主:
PIC24HJCAN模块是否必须定义DMA模块

PIC24HJ单片机CAN模块如果不使用DMA方式时,只是用CAN中断读取数据,是否仍需要初时化DMA模块?哪位用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re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