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程序空间全F的话复位后啥效果?

楼主(2009-01-13):
有注意过的吗?哈

网友A:
擦除后就是全FF

不过好象擦除了,也发现IO有脉冲输出,不知何解

网友B:
不停的往累加器里面装0FFH ?

那走到尽头怎么办,返回到0000h 重新执行?
实在猜不出来。。。。

网友A:
不是往累加器里面装0ffh,而是不停mov r7,a

网友C:
一样的运行

若PC=FFFF,则PC+1=0000

网友B:
谢谢指点

问题是pc走不到FFFFH,程序空间就没有了
51哪里有这么大的FLASH ROM?
是不是走到程序存储空间的尽头就返回来呀?

网友C:
内部走到1FFF,然后走外部

外部走2000以后,如果外部总线上刚好没有器件,那么走到FFFF后,又走到内部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