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不怕短路

楼主(2009-01-13):
1: 那天CPLD程序下载错了,板子工作了半天(功能正常),后来我去关机,突然发现C8051F020非常烫手,赶紧关电,发现CPLD被烧坏了,020推挽输出高,而CPLD输出低直接相连,更换CPLD后,020完全正常.
2.今天020接AD板,后来排线不够长,加长后连接工作,一声响后,黑烟一冒,发现电阻烧炸了,赶紧断电,检查原因,发现加长线加反了,12V电源通过100R电阻直接与020相连,我想这下020彻底完了,结果只是烧坏了几个电阻,020正常.

网友A:
那是你运气好,

我的同**气就不好了,

网友B:
少量吸毒,不会致死。

网友C:
说的太夸张了吧?

12V通过100欧跟020连,正常?
至少相连的那个端口应该坏了!

网友D:
管脚不一定要烧

12V,100R要1.4W了,如果电阻用0603的话,很可能在管脚烧坏之前电阻先变大,烧坏,当然可以不烧020了。一般的芯片烧毁,要一定的功率,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不然的话,静电很容易将芯片烧毁。之所以,芯片有一定的防静电功能,是因为能量不够。
所以LZ的现象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E:
IO口一般都对地和电源接有箝位二极管

加了限流电阻,不容易烧坏。

网友F:
硬件工程师三大特长

胆大,心细,手皮厚.

网友G:
re

我遇到过几次发热的情况,那是你烧的不彻底,芯片鼓开的都有,TMD

楼主:
看来有人不相信

开始我也不敢相信,但确实没有坏.
我用C8051F有几年了,不是什么托,至少C8051的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是很强的,一般在400~800MA之间,比一般的MCU都要强,这是事实,不过抗干扰不行.

网友H:
看看datasheet吧

看看datasheet吧,怎么可能达到400mA?

网友I:
呵呵,C8051F的芯片那么牛啊

我有提供:
ZUEC3 C8051F全速USB的JTAG/C2调试器 兼容U-EC3/U-EC5调试工具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9.htm

网友J:
不看好在51后面加个F的单片机,传说中的叫兽单片机?

网友K:
怎么让人相信?400mA?内部引脚的硅铝丝有多粗?狂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