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h文件的调用

楼主(2007-09-11):
C51, se, LCD, ni, CD
我是头一次接触C51编程
基本还是按照C的思路走
可是编写了几个文件也分别定义了头文件后,用主函数用#include调用这些头文件,总是报警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MREADDATA?LC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_INIT?LC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_WELCOME?LC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_TEST?LC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_INITSEG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C51中调用其他的void函数应该如何调用呢??
谢谢拉:)

网友A:
函数没有被调用会产生警告信息...

楼主:
调用函数

可是我已经通过调用了
例如我想调用lcd程序和port_init()
#include "lcd.h"
#include "port_init.h"
可是还是不行

然后我只能把这些程序拷到主程序里面定义函数才可以编译通过
这是为什么呢?是我的调用有问题吗?

网友A:
调用了才怪...

网友B:
没有添加.c文件

没有添加.c文件。

网友C:
有一些函数没被调用

就是说,有一些函数你写出了他的原型,但在你所运行的程序里没有调用过这个函数,就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楼主:
那是要用#include来调用吗?

那是要用#include<lcd.c>来调用吗?
把这些c文件都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只调用.h文件可以吗?

网友D:
你调用函数

还有一点注意:
在定义.h文件里边用预编译
#ifnedf _*_H
#define _*_H
.....
#endif

楼主:
新问题

我现在改用#include <lcd.c>来调用程序了
结果就一直报错是L10:CANNOT FIND SEGMENT ROOT
好像是说找不到我的主函数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