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M51编译器

楼主(2009-01-14):
有支持PLM51的IDE么?

keil不支持,找到个伟福貌似支持,需要自己添加第三方编译器。下载21ic上面的“PLM51 FOR DOS,INTEL的PLM51编译器”,按vw用户手册上说明指定好编译器目录。实际编译,提示未安装编译器或路径有误.

求救。

网友A:
Keil应该支持的

PLM是工业标准,Keil的帮助文档中有一段专门描述的,需要自行添加编译命令行,生成的工程文件应该可以被Keil调用。

楼主:
感谢,我去查查keil用户手册先

楼主:
找到以下说明

Using Intel PL/M-51
If you still have Intel PL/M-51 source code that
you want to include into your μVision2 project,
you may add these source files as custom
translated files in the μVision2 project tree. In
addition you must insert also the *.OBJ files that
are created by PL/M51 and the Intel PLM51.LIB.
The options for the PL/M-51 compiler are set in
the Options – Properties dialog. This dialog
opens with a right mouse click on the source file.

---------------------
不过那对话框的custom根本没办法输入命令行

网友B:
KEIL支持的

不过没有必要再用那玩意了.

楼主:
接手别人的程序

接手别人的程序。
ayb_ice,有没有相应的范例或资料?
我keil的custom确实根本没办法输入命令行,就算能输入,我也不晓得到底要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C:
PLM在51中,绝对是个经典之作!代码效率和稳定是最高的

网友A:
楼上是个老PLM

估计现在还在用,me too。

网友A:
一个典型的PLM编译命令行例

    至少在旧版Keil下是支持的,仔细阅读帮助文档,记得还有个在Keil目录下(具体子目录记不清了)的一个单独说明文件,其中有详细操作步骤和设置方法。

    路径plm51 文件名 db sb
    路径rl51 文件名.OBJ,路径plm51.lib to 文件名.ABS ramsize(根据芯片选择128或256),该步骤下生成的ABS工程文件是所有51C的设计标准。
    oh 文件名.ABS(在DOS需要此步,Keil下不用)

    时间太久,大致回忆一下。

网友D:
PLM51支持浮点数?

网友C:
我还在用PLM的!有第3方浮点库,不过从来不用!

单片机里,特别的51这种单片机,最好不要用浮点数,我是从来不用浮点数的。

网友E(2014-08-08):
积分不够,能回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