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数据变量为int

楼主(2007-09-12):
是这样,我的ADC采集数据变量为int,但是我想采集10个这样的整型变量,存贮到E2PROM(24C16)里面,中间我设置了一个字符型的指针*PTR,如何通过这个*PTR变量读写数据?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是INT直接强制变成char型了吗

楼主:
如何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C:
?

char temp;
int  f_temp;
f_temp = (int)temp;

网友D:
这样试试

struct _STORE_
{
   unsigned char int index;
   int dat;
}

struct _STORE_ store;

//do something to struct variable--store when need to store....

//write to eeprom
void WriteToE2P(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
}

void StorePacket(struct _STORE_ *pStorePacket)
{
   unsigned char int i;

   for(i=0;i<sizeof(struct _STORE_);i++)
   {
     //addr is the base addr in eeprom
     WriteToE2P(addr,*((unsigned char *)pStorePacket));
   }
}

网友E:
整型也是由字节组成的...

网友F:
直观一点可以这样

先定义:
WORD wAdcResult[10];
BYTE *pByte;

然后给pByte赋值
pByte = (BYTE *)wAdcResult;

之后就可以用*pByte操作了。

这应该是很常识的东西,lz不妨先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