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操作CPU卡原程序---(卡操作)

楼主(2009-01-15):
//-----***-unsigned char DoCard(void)-***-----//
//---功能描述:CPU卡操作。
//---输入条件:。
//---输出项目:RetData=0x00操作成功;RetData!=0x00此操作失败。
//---其中MF代表主目录,DF代表子目录,EF代表文件 目录名一般用3F01,3F02(3F01执行后相当于进入01目录=>c:dos),必须执行选择目录,如果没有子目录也要选择根目录!
void DoCard(void)
{
    unsigned char Ret;
    CardErr=1;
    RetData=0;
    SysErrInfo=0x00;
    PowerOn();//----------------------------------------------------------------CPU卡上电
    //延时等待VCC和CLK稳定
    Ret = CosReset(1);//--------------------------------------------------------CPU卡复位
    if(Ret != 0)//--------------------------------------------------------------从用户卡取卡序列号错
    {
        RetData= 0x01;
    }
    else
    {
        RamCopy(CardSerial, &CosBuf[5], 8);//----------------------------------取卡序列号(历史数据的后8位)
        Ret = ReadBinary(1,1,0,2);//--------------------------------------------读应用二进制文件(SysKind=1-->CpuCard的操作,SFI = 0x01;Offset = 0x01;Len = 0x01)
        if(Ret != 0)
        {
            //---?---InvalidCardAdd1();//----------------------------------------------非法卡次数+1
            RetData= 0x02;
        }
    }
}

MSP430操作CPU卡原程序-----本人作品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05/archives/2009/55004.html

网友A:
不错!顶一下!

一下子占了这么多沙发,真是太爽了!哈哈!

网友B:
顶顶

虽然现在不用,但是以后应该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