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3口如何设置为第二功能

楼主(2007-09-12):
(无正文)

网友A:
dd

看资料啊,上面有说明而且51现在的都是中文资料

网友B:
标准的51不用设置...

软件不要去写它IO就行了...

网友C:
只要你使用了,自然就启动了第二功能

网友D:
经典51结构直接使用就是了。。。。。

但是一些增强型51需要特别设置

楼主仔细研究一下单片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