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怪现象

楼主(2009-01-15):
用DS18B20与51单片机系统采集温度。
11.0592M晶振,与51单片机时一切正常;但同样的程序与硬件引脚接法,在2051单片机上就不行了,不知谁是否碰到过此种现象.

网友A:
应该不会。

是否电压不对,或者两个片子的执行速度不同。

网友B:
2051有两个脚是运放输入脚,与51的弱上拉特性不一样的

网友C:
不要这样去分析问题

网友D:
我就用2051控制过18B20,没有问题

lz别说你在编程时把18b20的dq脚定义成了2051没有的p3.6上,哈哈

网友E:
典型菜鸟式问题!你至少得说说引脚的连接吧还有是不是切

还是在临界点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