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USB口的51仿真器,谢谢

楼主(2009-01-15):
个人学习用,呵!主要是用来学STC系列 LPC900系列的51指令单片机
大学的单片机课程白上了,现在还得从汇编搞起

网友A:
如果你用SILABS C8051F的我还可以帮你

网友B:
冬瓜呀,还是从C搞起吧

学C的层次高,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还有一点就是C学得快,有问题也好找,不用仿真器能搞定90%的问题.

网友C:
站得高摔的也重吧,呵呵

汇编没事闲着可以看看,前提是早先已经学过。若是急着做项目,自然就可走捷径了。

网友D:
还是从C开始吧!

网友E:
伟纳ICE52仿真器

大虾们看看这个吧,虽有些功能比不了千元以上级别的专业级仿真器,但价格绝对会对得住它的功能,还有独特的ISP下载功能(支持89S系列单片机,如有必要也可支持AVR下载)

ICE52仿真器
仅鼠标大小的精美外壳,小巧轻便,方便携带和使用

连接POD52仿真头
拔下仿真头后可以当作下载线使用,支持AT89S系列单片机的ISP下载(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增加支持AVR系列芯片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willar.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7&view_id=23282

网友E:
功能简介

·USB2.0接口(真正的USB接口,非USB转串口)增强型仿真器
·可仿真ATMEL, WINBOND, DALLAS, INTEL, SST, PHILIPS等所有兼容51与52单片机
·不占用用户资源, 完全真实单片机所有端口特性
·快速代码下载,极速单步操作
·全新开发的Keil仿真接口驱动,与开发环境完美接合
·支持软件复位操作, 无需手动复位硬件, 即可进行连续代码下载与仿真操作
·附带的微型仿真头POD52支持脱机运行
·微型置入式仿真适配头(POD52),彻底避免传统仿真排线带来的多种不稳定因素
·支持标准的仿真操作,如全速,单步,跨步运行,断点的设置/禁用/取消,寄存器与变量查看
·支持运行中暂停(夭折)功能
·可仿真双DPTR, PCA, ALE禁用, SPI接口, 片内768字节扩展RAM等增强型51单片机资源
·高达63K的代码仿真空间, 支持外部64K扩展RAM仿真
·集成ISP下载功能, 国内首创烧写功能直接嵌入keil,可以非常方便的在Keil中直接进行烧写操作,当程序编译完成后,仅需要点击一下KEIL功能栏的FLASH DOWNLOAD按钮,即可将代码快速下载到单片机中。ISP下载功能可以支持AT89S系列单片机,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将带来极大的便利
·CPU控制的高灵敏过载与短路保护功能,如出现意外短路,可以立即切断电源并闪烁LED报警,有效保护仿真器硬件和计算机USB口!

网友F:
东瓜没必要用仿真器

硬件功底好完全可以直接来,俺就不用仿真器的……

网友G:
我用万利 ME-52HU 仿真器,USB接口。

支持汇编和 Keil C 编译器。

楼主:
就是这些类似课程没学好,才想用仿真器好好看看

大学时候,微机原理和单片机还有C语言,都挂科了
对微处理器内部原理也是似懂非懂
汗一个
现在工作中,发现汇编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至少能够很快的判断问题所在
周围同事,很多直接从C搞起的,没有汇编的底子,有点问题就一头乱改程序,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改了什么,我都跟着崩溃

网友H:
冬瓜肯定行的。。。

不用仿真器,直接上!

网友I:
不用仿真器可以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J:
仿真玩的话,完全可以只用keil的软仿真,功能够强大的

可以看各种寄存器、端口等等等...你完全可以自己写汇编来玩,或者写个C语言之后,再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调试...

网友B:
哈哈,估计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不对

实际上有问题只要看看现象,再用输出几个核心变量的值,外带设置几个断点,通常一个星期能准确诊断病根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