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8051F120的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5):
    相同的PCB板,相同的硬件参数,不同的程序,竟然其中一块板有100MHz的干扰,另一块没有。
    程序使用内部OSC,倍频至100MHZ,本人不清楚为什么不同的程序,有的会出现干扰,而有的没有。
   干扰只发生在我用I/O产生高速脉冲时才会有,而另一个软件也产生了同样的CLK,而没有干扰.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也清楚是程序,但没有一点头绪

我也一直怀疑是程序,但没有一点头绪。
干扰频率是内部PLL出来的,但是为什么相同的硬件,不同的程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做法是使用内部OSC,4倍频至100MHz。难度是先要把内部的OSC降低,然后再倍频至100MHz?这样做没有道理可言。
ayb_ice你说的也不一定对,要是我的两块板子的单片机,有问题的一块恰好是单片机有损伤(虽说可能不大,程序一直能够工作,烧写没有问题)呢?一直没有换芯片证明(因为现在还在调试其他的东西,板子还能够工作)。要是到最后也不能证明软件问题,只能换芯片了证明(要等到方案调试的差不多了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