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截获USB1.1的传输数据?

楼主(2009-01-16):
在USB1.1的数据传输线上,可不可以用单片机截获传送数据,而不影响正常传输呢?

网友A:
可以,USB总线分析仪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请问楼上

USB总线分析仪多少钱一台呢?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监测USB接口的数据

你找找

网友C:
Bushound软件就能捕获与PC通讯的USB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