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 一个精确测量频率的 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大家好!

  我 有一个占空比约为50%,幅度为5伏的频率为4k左右的方波信号需要知道准确的频率,需要分辨到0.01HZ,

 比如数据为:4.01234kHZ,用示波器可以完成。现在想用单片机来做。

  我想的办法是100秒采样来测量, 但时间不允许。太慢了。

  测周期也很难

  大家给点思路嘛!

  先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测4KHz左右的频率,应该不太难

测量分辨率=0.01/4000 = 0.0000025
要想尽快得到一次测量结果,可以采取单周期计数方式
每周期的计数值为1/0.0000025 = 400000
为了降低测量难度,可以考虑把待测信号分频
如果你希望0.1秒得到一次测量值,对4KHz信号做400分频
然后用分频后的信号作为闸门,控制另一路4MHz计数脉冲的启和停
对通过闸门后的4MHz脉冲计数即可得到频率信息
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B:
4K的频率难吗?100S你也敢想,太外行了吧...

4K的频率根本不高,适合用周期法测量...

网友C:
呵呵...2楼讲的很详细...

楼主:
谢谢几位

周期法测量也有难度,关键要得到6位数字。

2楼的分频是个不错的主意。实际就是将周期放大吧!

网友B:
直接测量多个周期,再求平均值不是更准吗...

用硬件分频不是费钱费事吗...

网友D:
请参考我的博客

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测4000个周期的计数值,再算出频率

不够再把时间加长点。

楼主:
不能为了个频率等很久吧!是不是

测试人员也不愿意呀!再说要考虑效率吧!
谢谢大家

6楼: 直接测量多个周期,再求平均值不是更准吗...

用硬件分频不是费钱费事吗...

网友F:
参考时钟

问题是你的系统时钟精度能达到1ppm的初始精度,和1ppm的漂移吗?

楼主:
参考时钟可以用最好的晶体,加人工微调的

10楼: 参考时钟

问题是你的系统时钟精度能达到1ppm的初始精度,和1ppm的漂移吗?

网友G:
解决了10楼的问题

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H:
0.01Hz好像还不需要精密时钟

捕获功能不是很好吗,大概记几个周期一平均就解决了。

网友B:
回9楼 谈的元...

4KHZ的频率周期是0.25MS,如果测量100个周期也才25MS,40HZ...

楼主:
14楼让我茅舍顿开

谢谢大家

网友I:
2楼、8楼说的和14楼说的

是一回事,楼主看来没有仔细读2楼和8楼回的帖。

网友J:
4k很简单。

楼主:
呵呵。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很难,但我老想到定时记数的办法。就跳不出固定思维。

只是觉得14楼说的很简洁,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又不要硬件分频。

再次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