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单片机基本问题,望指教。

楼主(2007-09-13):
(无正文)

网友A:
re

1.低电平有效的片选脚接上拉电阻是为了防止有干扰

2.可以。GPIO不够的话可以用573之类的锁存复用

网友B:
对于1补充一点,由于片内的可能是OC输出或是一个很大的

且不确定的模拟电阻,所以要使用上拉。

楼主:
那为什么还要专用的地址线呢

专用地址线和IO当成没模拟线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