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定时器实现输出两种方波

楼主(2009-01-16):
我做的程序中有两种模式,一是输出方波占空比为50%,二是输出方波为10%.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在模式一中    MOV     R0,0
模式二中    MOV     R0,1
然后进入中断后我用如下程序来判断输出的方波是哪种
CTC1:
    CLR     EA
    MOV      A,R0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控制输出方波。
     JNZ      CC
    CPL    P3.0
    MOV    TL1,#78H    ;输出占空比为50%
    MOV     TH1,#0ECH
    SETB     EA
    RETI
CC:     CPL     P3.0         ;输出方波占空比为10%
     JNB     P3.0,FAN
     MOV     TL1,#18H
     MOV      TH1,#0FCH
    SETB     EA
     RETI
FAN:     MOV      TL1,#0D8H
     MOV     TH1,#0DCH
    SETB     EA
     RETI
只是在实际电路中,第一次可以实现,多转换几次就会停留在输出占空比为10%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高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A:
算出两个波形的最小精度

然后作为定时器的定时值,其它自己搞定...

网友B:
51有点难度,要是430就方便了。

网友C:
R0不宜用作模式标记

R0是通用寄存器,常用于保存中间结果,这里用作模式标记,一不小心就会被修改。
另外要说明一下同一时间只有一路方波输出还是两路同时输出

网友D:
还有方波频率是多少

楼主:
最小精度是什么意思?
不用寄存器的话,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可以用于模式标记。
在一个时间内,只能有一个方波输出
在两种模式下的方波的频率都是100HZ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2楼是RTX51应用高手。

那还有什么难的?一个定时器,用51输出8个占空比不同的方波也是小菜。

任务1、 P1=!P1;   WAIT2(K_TMO,T1);
任务2、 P2=!P2;   WAIT2(K_TMO,T2); P2=!P2; WAIT2(K_TMO,9*T2);
.
.
.

还有那本英国人写的书上,说了应用以上技术时怎样避免几个方波同时...即相位相同时,所采用的技巧。现成的C51程序,看看大师怎么做的吧。我们自己一辈子也编写不出来。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不过我做的程序的主程序在查询另一个端口

你说的那程序的主程序都在执行输出方波了。

网友E:
差矣。

RTX51的概念是多任务“并发”执行,你的查询端口主程序可以写成任务3或者任务0,这样,3任务并发执行,谁也不影响谁。

操作系统的概念是虚拟多处理器概念。就好像每个任务单独占有一个51处理器一样。你在编写任何一个任务程序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还有其他任务程序的存在和影响。“我独占处理器,其他任务独占其它虚拟处理器。”结果一切复杂系统的设计都变得简单了。

8051简单么?够咱们研究一辈子。

楼主:
我用的只是at89s51的而已。

那个我们这没有,呵呵
谢谢了

网友F:
T2自动装载

网友E:
回11楼:at89s51没用到Keil C51?

Keil C51 支持RTX51实时操作系统。关于Keil C51 的教材上都有介绍。

A51?用不了。  C51难学还是A51难学?

推荐一本书《RTX51实时操作系统源代码解析及应用》

网友G(2014-01-11):
楼主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