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是电表产品,现在我得采样不稳,请问有没有什么高

楼主(2007-09-13):
如题,我采的电网电压,现在问题是电压精度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稳定度却是很差,不停的漂移,
我的采用频率是锁相环倍频形成的3.2KHz,送给AD1674,然后ad的转换信号送到单片机,供其读书,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我在0点采数据还是任意时刻采数据,电压漂移现象都存在,请问网友该从何处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是源在漂还是AD不行呢...

楼主:
回复:

可能是采样的问题,我的源应该不会飘,采样不行,应该不是AD芯片的问题!
我估计是采样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的原因造成的。
如何保证采一个完整周期?

网友B:
如何保证采一个完整周期?

数字滤波一下
在你单片机能承受的范围内多采些点,我一个周期采16个点都不稳定